[MACBOOK]
电脑坏了。刷BIOS坏了

楼主(2015-05-31):
电脑坏了。刷BIOS坏了

网友:
找一个来刷回去吧.

网友:
重新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好好的机器,谁叫你难搞呢?

网友:
有备份的话  在刷回去咯

网友:
知道原因,还不好解决?

网友:
刷BIOS坏的 那就想办法把BIOS刷正常啊

网友:
在重新刷一下BIOS在试一下

网友:
BIOS 再刷一下,单很简

网友:
刷BIOS,我都是不动原来的,拿个可以代换的刷,不行再换回来,不习惯备份,有时候备份会弄好BIOS,虽然几率很小

网友:
用缟程器 刷回来

网友:
有bios备份吗,刷回去试试

网友:
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还是同意楼上兄弟说的,怀疑BIOS 的机子都是找个BIOS芯片刷好换下来,这样安全,有些BIOS备份了有用,有的备份了或者下载的程序刷了有其它不确定毛病出来都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