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DM 不显示电流问题

楼主(2015-05-31):
听说电位器容易坏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电位器 ,知道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表头坏了?

网友:
具体原因得检查,电位器就是4个旋钮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这个方面的 就不懂了

网友:
这也能拆楼主高手啊

网友:
我用的也是安泰信的

网友:
我也是这种型号的,用了1年了,没出现电流不显示

网友:
旋钮就是电位器,本电路里就是图片里圆形金属壳的4个是重点,蓝色小方块,带调整一字铜螺帽的有人也叫精密可调电位器。4个金属壳的圆形的电位器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出现断路的几率很小,但也见过

网友:
我的是电压跳变,我是4个一起换的。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电流一直是恒流状态,电流指示灯是红色的

网友:
电位器的问题是安泰信的通病,还是没有改善,不知道是设计欠妥还是用料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