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板上ADG 、BL哪个是接电源板上ON/OFF的?

楼主(2015-05-31):
请问驱动板上ADG 、BL哪个是接电源板上ON/OFF的?

网友A:
adj亮度调节bl开关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亮度调节bl开关

按键板可以不接吗

网友B:
想不接开关板得看驱动板  有点驱动板上单就是开机的 有的不是 要是真不装可以先试试 要是不开机 也要考虑一下开机

网友:
BL是开关  ADJ是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不接开关板得看驱动板  有点驱动板上单就是开机的 有的不是 要是真不装可以先试试 要是不开机 也要考虑一 ...

嗯嗯,3Q........

网友:
BL接ON /OFF

网友:
BL,背光开关,ADJ,亮度调节

网友:
BL接ON,其余不用管

网友:
BL是开关,adj是亮度,有些亮度不用接,有些不接不亮

网友:
大部分接开启就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