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35 秒杀

楼主(2015-05-31):
ThinkPad  E135 不亮机 电流0.17--0.25 来回跳
经验判断无CPU电压,打开图纸看看,怎奈无图无点位,CPU主控ISL6265,网上打开ICPDF
打脚位电压,发现VCC 和PVCC 3.5V  ,电压低,
跑来源,到PQ20,输入5V 输出 3.5V ,到了问题就在此,是升压还是管,没多想直接料板取了一个换上去,电流直上,接屏亮机。

注:此为通病,此故障修复多台,今天才发,是因为待确认核实。

网友:
这是你的店?设备不错,桌子零乱

网友:
小门面,只能搞成这样子

网友:
控制极电压满足 输出电压低 管子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5v没有转过去?

网友A:
是升压还是管是什么鬼,没看懂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短接此管

网友C:
你说的是二级5v转出来低了,还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

网友D:
手里正有一台这样的,3v转3v不够,不是管子问题,搞得头痛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正有一台这样的,3v转3v不够,不是管子问题,搞得头痛死了

不是管子问题,那是G级电压问题?要么后级拉低???

网友:
楼主秒杀的本领绝对牛逼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好修额

网友E:
转换管不良导致, 下次修到这机子会注意楼主说的故障通病

网友:
直接跳线!楼主查图真厉害

网友:
这个小6脚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直接干上一坨锡

网友:
在哪里 招人吗 电话

网友:
定位准确,学习了。

网友:
二级电压引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直接短接此管

可以,待机会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升压还是管是什么鬼,没看懂

换管就OK,就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二级5v转出来低了,还是cpu供电芯片拉低了

二级5V转换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换管不良导致, 下次修到这机子会注意楼主说的故障通病

一台可以不是通病,是修过几台一样的机器,才总结通病

网友:
那样待机变大

网友:
路过给点评分呀,没分了,大哥们,不扣你们分的

网友:
经验就是速度啊。。。

网友(2017-12-23):
感谢经验,没图纸还是很不好修的

网友:
通病加点权限比较好

网友:
收藏了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可能真是 个通病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谢谢老板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