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吃西瓜解闷了。BD=EM是什么芯片 七彩虹H61主板上面的

楼主(2015-05-31):
低10脚是上官驱动   14脚是下管驱动

网友:
                         这个就是型号

网友:
应该是 RT9605BGQV

H55

网友A:
你好后面那个EM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后面那个EM是什么意思?

BD=都是通用的 基本

网友:
bd= 通用的  吧  华硕p5kpl    梅捷  都有用的

网友:
前段时间在一945上有块BD=9E,以为是型号在百度跟本站一番好搜,结果毛也没搜到,谁知道它是一个代码。

网友:
  组合 芯片啊 ..am2用的多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这个怎么查?

网友:
华硕主板上很多这个可以找下点位图看看

网友:
这种丝印很讨厌,经常没地方查。

网友:
rt9605,可以搭配rt8802a以及rt8859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后面那个EM是什么意思?

后面的EM不用去管,生产的编号或其它......

网友:
我也想问问这种代号怎么查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些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只知道 开头两个字母一样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也是电源管理芯片。不用管具体是什么型号。前面BM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BD=很多主板上面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