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刷bios后集显用不了 求解

楼主(2015-05-31):
如题华硕H61刷bios后集显用不了 求解    修过很多本来是过不了内存的刷过bios后都要加显卡

网友A:
是不是CPU不带显卡 换个G530 C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不带显卡 换个G530 CPU  试试

大哥 我用的是G1620自己试机用的 有集显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不正确吧!

网友C:
BIOs不对 ,听说要自己合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不对 ,听说要自己合成BIOS

请问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不正确吧!

两个一样的板读出来的也不行啊

网友D:
是官网下载的BIOS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官网下载的BIOS吗?

官网和论坛都下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和论坛都下载过

论坛上有看过官网下载的BIOS用编程器刷不行。

网友:
重新下载,重新刷下BIOS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