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有些字母打不出来,BIOS下不能上下左右

楼主(2015-05-31):
本子是因为进水才送来,但是拆开发现板子没有水的样子,便开机,发现有些字线打不出来,数字也是一样。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键盘在干主板

网友:
换键盘吧   可能行最大   EC或者其他德方也有可能

网友:
键盘  EC  都有可能  先找 个键盘 试一试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啊   进水的 基本就是键盘坏

网友:
先换键盘拭试吗

网友:
取下键盘看看先 外接也行啊。

网友:
换键盘吧 键盘

网友:
仔细检查板子  没有进水 换键盘

网友:
先换键盘再换开机芯片

网友:
换键盘试试呗,  无非就是键盘  EC 。  进水点看仔细了没?

网友:
键盘毁了吧

网友:
换键盘换键盘再试试

网友:
换键盘不行就查ec

网友:
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多数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后来确定,原来键盘是原先就坏了的,后来打电话问客户的,那个机子的键盘和C壳是一体的,要整体换,价格有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