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I系列2代3代怎么分辨型号

楼主(2015-05-31):
我只是迅维主板学员,现对笔记本CPU型号分不太清楚 求教新I系列2代3代怎么分辨型号

经常碰到二代 3代I系列CPU,不知道怎么分辨具体的型号 同志们谁能传授下。顺便帮看下这个是什么型号 记得
好像是I5但是后面多少不记得了。

网友A:
cpu 都有型号 上面那个是 sr0wy 3代i5 3230m

网友:
SR0  SR1 SR2  这个数字可以区分是几代的,0搭配的桥貌似有HM7X 还有老的,SR1和SR2集成南北桥显卡。SR1是22nm的HSW,SR2是14nm的。BDW 和 Y系列

网友B:
你是训维出来的吗  训维出来的学员 给我的感觉多是蛮厉害的呢   今天怎么来了个连CPU 大小几代多分不清的呢  而且这个和修本本必不可分的  难道LZ刚进的训维吗?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训维出来的吗  训维出来的学员 给我的感觉多是蛮厉害的呢   今天怎么来了个连CPU 大小几代多分不清的呢 ...

和你还算一级,不过只学了台式机主板。不如你们啊

网友:
请教,sr07t和sr0ch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想知道详细型号就上网查了      简单区分 2 3代的就是看颜色了      2代是绿的    3代是蓝的

网友:
这个可以看外观就能看得出来的,,一代CPU,上面有两个晶体,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二代CPU,,颜色比较重一点,三代CPU,颜色相对来说就比较浅,,如果四代,颜色也浅,只不过CPU上面多了几颗电容。。鉴定完毕

网友D(2015-07-02):
遇到多了 就知道了  2代颜色清  3代颜色重 4代多电容

网友D:
5代是焊板子上的 拿不掉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大家把图发上来就更清楚了不是?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们多指导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代是焊板子上的 拿不掉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都有型号 上面那个是 sr0wy 3代i5 3230m

你这是三代的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一般不需要分的那么清楚。我反正一般都百度上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吗????????????

你在问问其他 同行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详细型号就上网查了      简单区分 2 3代的就是看颜色了      2代是绿的    3代是蓝的

是的,说的对,2代是深绿的,3代的,颜色是蓝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多了 就知道了  2代颜色清  3代颜色重 4代多电容

2代颜色重,3代颜色清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一代的 xxxm
                    二代的2xxxm
                     三代的3xxxm
                    四代的4xxxm
                   五代的5xxxm

网友:
也顺路学习一下

网友:
去淘宝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8-03):
是的,笔记本上的U也像台式机直接标明型号不就完了吗,搞的云里雾里的,真心不好分!

网友:
1 2 3代晶体一个比一个小

网友:
看颜色就可以,绿色的是二代,蓝色的是三代或者是四代,但三代跟四代的脚位不一样,三代的板子可以上二代的CPU,高兼容低的,但四代跟二,三都不兼容,脚位不同了

网友:
一代2个晶体 2代颜色较深 3代颜色较浅 4代晶体是长方形  我是这么分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