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图像算是什么故障,术语怎么说

楼主(2015-05-31):
本来满脸发黄,降低共极vcom:5v电压到4.5v后黄色消退至脸部轮廓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故障啊,是颜色不正吗

网友:
缺色?失真???没看出来楼主要问什么?

网友:
怎么看,感觉是屏幕碎了呢?难道是错觉

网友:
颜色失真,,,,,,

网友:
黄阴影很明显吧

网友:
灯管坏了啊

网友:
水彩 ;液晶的话屏可能性很大

网友:
led的,灯很亮

网友:
色斑或鬼影,逻辑板故障,码片要没问题,看逻辑插有没有问题,要没有就换主芯片和排阻

网友:
颜色失真,,,,,

网友:
就换主芯片。。

网友:
屏  换过了吗

网友:
术语应该是,颜色失真

网友:
负像 看下逻辑板各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我觉得是局部颜色失真或局部颜色偏色,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进工厂调试模式恢复一下

网友:
屏幕的出问题了。设置跳过没有呢?
    如果调整不过来那就是屏幕的问题
  还有看看驱动板是否正常呢

网友:
屏应该是好的吧,经常恢复出厂都能搞定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