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显示。。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

楼主(2015-05-31):
G450触发跳变两次跳到1.3就不动了。。。但是会滴一声 。。。显卡换了。。。显存也换了。。。 BIOS 测USB没短路。。有谁修好过
显卡
不显示
iOS

网友:
刷BIOS 试一试

网友:
两台机都是客户说显卡温度90度自动关机。。。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
训维出来的 不是有大把的师傅啊 请教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