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表跳电压

楼主(2015-05-31):
维修用的 APS3005S 直接电源  开机后电压跳是哪坏了?谁修过?19V 咔擦一声跳到 24V  又回到19V  咔嚓一声又蹦到20多V 在回到19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的毛病,换电位器好了

网友:
什么位置的电位器

网友:
就面板上调电压的啊

网友:
是一个多圈线绕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还是有按键的好呀.

网友:
不是可调 电位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