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楚USB供电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楼主(2015-05-31):
不清楚USB供电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THINKPAD T410的USB供电是PCH发出PCH_SLP_S5#后产生的
其他的机型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图片中的是东芝M600 LA-6072P里的

网友A:
这有个是EC发出的,应该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都正常后,EC配置GPIO脚位,然后就发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是EC发出的,应该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都正常后,EC配置GPIO脚位,然后就发出了

这些步骤在待机时就完成了,难道USB供电在待机时就有?

网友:
不清楚可以看图纸啊,低电平有效。

网友:
学习了  大神指点

网友:
有些机器可以支持USB 关机有电的

在时序中 USB供电在什么开启  需要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步骤在待机时就完成了,难道USB供电在待机时就有?

有些机器支持键盘开机。所以待机就有USB供电

网友C:
对照图纸 修   USB 供电时序 不是固定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照图纸 修   USB 供电时序 不是固定 的

是啊,但图纸上不写时序啊,怎么能知道EC收到什么信号,然后发出USB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