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FNC80-WB显示器,分辨率不对,他就黑屏,谁有这个程序吗?

楼主(2015-05-31):
FNC80-WB 21.5,方正。
故障是开机提示没有信号,然后黑屏休眠。换个显示器,调节计算机输出的分辨率,有时候就能点亮这台方正显示器。具体什么分辨率可以我没记住。之前帖子里有人说过好像分辨率低了就黑屏,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

过去几年了,有人备份过这个显示器的rom吗?谢谢师傅们!!!

补充内容 (2015-6-5 21:07):
最后还是刷了程序解决

网友:
1600X900看看那

网友:
这个显示器不常见  mcu不好找

网友A:
显示器本来就有这方面的保护功能的,分辨率,刷新率超出范围时黑屏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本来就有这方面的保护功能的,分辨率,刷新率超出范围时黑屏保护。

不是超出保护,而是最基本的 1024*768 800*600 都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超出保护,而是最基本的 1024*768 800*600 都不能显示

要是这样的话,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拆开看驱动板的板号吧~然后在根据板号搜索或许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