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DELL 14-3421主板烧糊

楼主(2015-05-31):
同行拿过来一个DELL的 14-3421主板说是烧糊看看能修不  我说拿来看看吧  拿来一看我去  看图吧  保护隔离场馆都被人干掉了  而且板层也烧糊了  我说要是能修好的话电池肯定不能用了   他说没有事  先修修看看  拿过板来  量了一下对地阻值  都还正常  插上电看看  插上以后心凉了 电流0.000 哎看来是没有主供电啊  马上找图纸 没有找到  迅维网下一个吧   打开图纸看看PU3801  PU4002  和PR4002都没有了  *脏话*不管那么多 直接 飞线  反正不用电池了   飞过来以后查上电源 待机 0.017  心里一喜好了  按开关 使劲按开关没有反应  当初饼哥讲的时候 好像是EC要检测  电源或者电池呢   查ACIN 这个信号好像是BQ24727发出来的  这个芯片好像是ACDET这个脚检测电源的  既然烧成这样了 还检测什么啊  查一下ACOK#吧   是3.3v  不对啊 正常应该为低啊   应该是ACDET这个脚不正常   哎不修了   直接吧ACOK#飞根线强制拉低 吧   飞完线上电  电流在一直上挂屏 亮机    看着还可以的加点分哦

沙漠孤烟。。。 + 2 很给力!

网友:
嗯,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
如果再仔细下功夫修全面,那就是精华了

网友A:
made   这也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de   这也可以修好

哈哈,深圳这边是不是不会这么搞

网友:
不错。再接再厉 加分

网友:
你爽了吧  李林

网友B:
真有才直接电池不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才直接电池不用是吧

是啊  这样 真的没有办法用电池了

网友:
呵呵  当然爽啊

网友:
这种返修概率大吧

网友:
不错,未来大师

网友:
樓主太牛X了,象這樣燒得,我一般都不修了,建議換板。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學習了,下次能修的,就修吧。

网友:
静等返修,,,

网友:
学习了 长知识

网友:
楼主楼主,机子还在么,求发BIOS,就这机子独显四显存

网友:
一定要有,我这机子就差个好的BIOS

网友(2015-07-14):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懂得了很多

网友:
这款机器的D壳里面设计了很多的小夹铁片,用于托住主板和接地的,时间久了,容易从塑料钉里掉出来,碰到主板就大短了,遇到三台这样的机器。都是烧得很厉害

网友:
这样会返修的

网友:
让人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网友:
来自: 中国
总的来说,这机器还是挺好修的,上家是个倒江湖的

网友:
直接接地拉底,牛

网友:
呵呵保护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