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联想G505通病,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5-05-31):
我的症状是跟这个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2706-1-1.html
待机很高,
3.3V待机电感阻值只有十几,但是有3.3V输出,烧鸡CPU发烫。
电流0.5左右,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我换CPU好了

网友:
这种确实容易坏,已经换了两台了

网友:
烧鸡CPU发烫?CPU怎么烧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要少走弯路了。

网友A:
集成在主板上的CPU啊,AMD的确实容易坏啊,我只修到ACER的,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发烫首选目标就是它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这样下次直接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当时没有CPU,客户着急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下次直接可以秒杀了

BGA的怎能说秒杀?拆-找/或买-焊算算多少时间?

网友:
AMD新CPU还是容易坏,不过INTEL的CPU也容易坏。

网友:
板載CPU,看似不是很穩定,容易虛焊。

网友:
CPU一般不容易坏啊

网友:
AMD发热量大 容易烧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网友:
学习了。碰到可以参考下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CPU什么价?

网友:
板载的呀,AMD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修出来,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在各种情况下次可以直接干了

网友:
我这也碰到一个,但是可以亮机,但卡lOGO。 客户来的时候能进系统就是USB 全部不能用,不定时死机。加焊CPU 后还是一样,这个机器待机有好几个电压,现在待机电流0.040感觉有点高 CPU感觉温温的,3.3对地也是10几欧。楼主建议我换个CPU 么
还有 你修好了后 3.3的对地值是多少啊

网友:
根本不会见意客户修。没什么价值

网友:
还没遇到CPU坏的 遇到过桥坏的 前后3台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下次跑到留意了

网友:
嗯,,碰到两个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 RV415 也是 这个问题 现在打算换CPU 了 是不是BGA 封装的 AMD CPU 都容易坏啊 !

网友:
这个CPU好像坏得蛮多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AMD机器,一般修到,都考虑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以后注意了

网友:
3.3v十几欧,烧机CPU坏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下次试试

网友:
woyao 学习小白zhong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感谢分享 正没有思路研究,另外问句  这个新桥的质量怎么样 bga 耐不耐得住高温

网友:
还没遇到,不过AMD的各种问题很奇怪的。

网友:
兄弟,看了一下这图纸,全集成的,这个U换一下多少钱?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修过几台呀,就开始说通病了。

网友:
这个U 是内部短路了,还是内核开焊呢?

网友:
这样的毛病最好直接换板吧,免得有返修,到时候划不来

网友:
这种集成CPU 也要3.3v供电 设计真的古怪   上次换的那个3v上管都烧了  大短

网友:
遇到了遇到个宏基 4736 还在搞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experiences

洋文搞起了, 21世纪 维修人才济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在主板上的CPU啊,AMD的确实容易坏啊,我只修到ACER的,都是直接换板。

要看神恶名样的客户了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到,不过谢谢楼主了

网友:
G400系类G500系列 这种板载的CPU  真的是非常爱坏  修过3台了  都是板载的AMD的CPU坏 太垃圾了。。

网友:
这个小u坏的很多,我也换过几个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