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一台纽曼的投影仪,

楼主(2015-05-31):
以前没修过投影仪,第一次搞,故障时不通电,保险烧了换了一个还烧,然后量了一下电源板没问题,看到那变压器都有点烧黑了,不知道是不是它短路?
我用二极管档测输入阻值是210,输出000.不知道是不是它段了,还有我测试的方法对吗?我就把表笔接到输入的两根线,跟输出的两个线上。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上什么都没写,假如是它的问题,我该弄个多大的呢,有与没有能拍照的手机,不能传图片,有知道的麻烦给说下,型号是纽曼 ph01c。在线等

网友:
已经确定了,是变压器的问题,很面都烧糊了,可是怎么知道是输出几v呢,电源板上有两个H3AA012V 继电器,那是不是输出就是12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