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RSMRST 的问题

楼主(2015-05-31):
各位求助:
我一直不懂等机电压好后,  RSMRST从IO发出后   经常会听说被3.3VSB拉高,到底是RSMRST出来3.3V 拉高后面的, 还是外电路的3.3V拉高RSMRST。

可是如果是外电路拉高,那外电路和南桥应该也是直连的,那不是一直都是处于高电平状态和IO的RSMRST 没有关系?

网友:
看来你对“上拉”电路的功用还不了解呀!数字电路中由于芯片的输出电流较小,不能直接驱动后级电路,为了增强它的驱动能力,于是在输出端通过上拉电阻接供电,目的是提高输出能力。例如:当芯片输出高电平时,电源通过上拉电阻直接驱动后级电路,可以提供较大的驱动电流;当芯片低电平时,电源经上拉电阻到芯片输出端接地。如果没接上拉电阻,芯片的输出端直接驱动后级电路费劲!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

IO是个开关,一头连着的RSMRST脚,另一头连着地。平时,这开关是关着的,所以RSMRST是低电平;当要发出RSMRST信号的时候,开关断开了。RSMRST脚由于一头连着3V电压,就变成3V高电平了。。

还是画个图表述一下,估计能理解一点。

网友:
你把上拉电阻拆掉,再测一下,不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

IO是个开关,一头连着的RSMRST脚,另一头连着地。平时,这开关是关着的,所以RSM ...

万分感谢

网友:
2楼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
通过2楼和3楼的帖子,上拉电阻及其作用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IO待机条件正常后发出rsmrst给桥

网友B:
rsmrst 按开机前就有吗.

网友:
不懂你说什么 大概理解你的话的结论是第二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 按开机前就有吗.

不一定 看厂家设计 有时是按键后才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 看厂家设计 有时是按键后才产生的

你遇到过哪种时序,是按开关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