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闪断

楼主(2015-05-31):
收一块华硕的N68 PLUS单插大板,开机诊断卡亮一就灭。去掉CPU  12V供电。不断电,量电压正常。应该就是CPU供电 这块,无图纸,先换822排阻不管用。后来放了两天。今天拿出来把玩,看到挨着内存供电芯片有一个八脚的标有S11的这个芯片。索性换掉。上U 不在闪断。哈哈。后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UP6262。此芯片受总线控制。

网友:
AMD的主板 不插12V  不断电也不能说明就是那块的问题  AMD的ht vld不出来就会掉电  像这种情况还真不多见

网友:
都是什么逻辑呀!看到哪个芯片不顺眼就换!

网友:
运气极佳吧。

网友:
楼主是直接拆除UP6262就正常了吗?

网友:
发个图出来就好了.

网友:
up6262为参考电压芯片

网友:
说下up6262是干什么用的,小白我不懂呀

网友:
华硕主板的很多地方,都看不懂原理

网友:
那IC干嘛用的?是不是拿来超频用的?

网友:
UP6262 连着很多电压,也连着系统管理总线,有些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也是他在作怪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华硕m2n68 se板子。上电后4秒掉电。把电源管理芯片RT8855拿掉后正常不掉电。没有图纸。还有一个驱动芯片不知什么型号???没有维修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刚好遇到一片,有点不一样

网友:
UP6252故障率很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  凭空说大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