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东芝C40-A装XP没声音

楼主(2015-05-31):
  昨天下班接的本子,客户说有段时间没有 再开机就没声音了,马上下班了 就留个电话放下了,第二天想着放段时间没声音了 应该问题不大,于是就先装了个系统 XP,装完后就 完全没有认到声卡,感觉是硬件的问题 于是拆机 拆开后测量供电什么都正常 不敢贸然动芯片,用风枪加焊了一下 测试还是不行,突然想起了官网 去东芝 官网一看都我win7 和win8的驱动,想着换个win7试试,结果装完惊喜来了 声音一切正常,不甘心 换个XP继续 ,装完还是不行 BIOS 又刷了一下 还是不行,请教各位这种情况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装IDT声卡补丁就好了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没驱好呗!按win7里识别的声卡型号装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是需要补丁,你到官网下载XP的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你都说了装W7一样正常 XP不正常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 ……

网友:
是不是TDI的芯片如果是的话要打UAA   以及 IDT 声卡补丁

网友:
IDT声卡补丁 需要下载  WIN7 比XP 好用  让客户升级

网友:
学习了,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B:
装声卡驱动呀,,再看一下机器那一年的,老款装上新的程序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xp就认不到声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声卡驱动呀,,再看一下机器那一年的,老款装上新的程序可能不行

xp就认不到声卡  12年I3的机器不算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xp就认不到声卡  12年I3的机器不算老啊

这个还是可以的,那就重新刷个程序

网友:
装IDT声卡补丁就好

网友:
换个XP系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