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31(G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31):
原先灰尘很多的.清理过后的样子
角度不好.连板号也没拍到
板号是   H61M-P31(G3)   MS-7788 1.0
原因不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191-1-1.html

根据上面网址给的时序.查也COME电池没电了.换一个.有3.2V了

看图.这是测量过的.拍那些要有表的一个人太难了.
里面的RTCRST#电压明显拉低了.对地值356,没明显的短路
图纸上.他连接的地方也只有几个.

就连接在这几个地方.连IO也没连接一起依次C677无果
当拆到U80时.电压恢复3.2V了
如下图

再把3脚和1脚连起来.他上面有个空置的位置.
我就是如图上面连起来.换装个保险也行

附上亮机图

 会员6407512元2023-2-1 09:55

网友A:
楼主的基础挺稳啊。666

网友:
楼主干得好,这里用个U80把ATX—5VSB转为V5A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给IO供电的,待机的时候就有这个V5A输出了,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到IO去。

一般这个管子单 ...

1  5脚是相通的   2脚是地    板子拿走了.没办法测了.过了一天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5脚是相通的   2脚是地    板子拿走了.没办法测了.过了一天的了

恩,反正拿走了就不管它了哈!楼主有图纸,这个7788还是我首发的呢,那就趁机把这个U80给记住吧!输出的电压会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给IO,这个10欧姆的电阻也容易坏哦!下次修到,记得也顺便检查下哈!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谢谢 1002085910@qq.com

网友E:
这个是IO待机5V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IO待机5V供电的吧

是的,IO待机供电,中间会经过一个10欧姆到IO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谢谢

这图纸你没有吗?看着你上面的好像就是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980-1-1.html这个是我发的图纸的链接,如果不急的话就等我明天发给你吧!

网友F:
因特儿的板子一般没有CMOS电池是可以开机的,但此例看,这块板子如果没有装小电池的话应该不开机。

网友:
这个真的挺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
没有芯片的情况下 改电路能稳定 能修好 非常的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基础挺稳啊。666

是不是LOL玩多了,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反正拿走了就不管它了哈!楼主有图纸,这个7788还是我首发的呢,那就趁机把这个U80给记住吧!输 ...

哦.下次还有一样的.我会记得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特儿的板子一般没有CMOS电池是可以开机的,但此例看,这块板子如果没有装小电池的话应该不开机。

现在H61以上的大部分都不能触发了如果不装CMOS电池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谢谢

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
修班子还是要基础啊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LOL玩多了,666666666666666

哈哈,并没有玩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

谢谢楼主 收到了,

网友:
H61时序在维修主板不是事这本书里有详细解释了,

网友H:
请问楼主,是不是最后把R47这个电阻给用锡给连上了,看图纸,这个电阻好像打个叉,应该是不装料件的意思?

网友:
技术不错,新手学习了

网友:
呵呵,变通很重要呀。。。

网友I:
V星的主板最近遇到很多跑99的。刷BIOS不行。什么问题 有时候可以点亮。一般都是灰屏

网友:
最好不要改动原先的电路设计

网友:
有图真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V星的主板最近遇到很多跑99的。刷BIOS不行。什么问题 有时候可以点亮。一般都是灰屏

USB供电,VGA接口或者电路问题,南桥,PS/2接口(要注意后面的排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给IO供电的,待机的时候就有这个V5A输出了,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到IO去。

一般这个管子单 ...

大神,是1345吧。2接GN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大神,是1345吧。2接GND了。

对哈!是1345,   2接地,哈哈,打错了,多谢纠错。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不知道.也找不到这小IC.所以就连起来试一试

网友:
这维修技术肯定大神啊。

网友:
没料件的情况下 这样改也是一种急救方法 修的不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给IO供电的,待机的时候就有这个V5A输出了,经过一个10欧姆的电阻到IO去。

一般这个管子单 ...

應該是1345的对地阻值为500以上,2脚为接地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不是最后把R47这个电阻给用锡给连上了,看图纸,这个电阻好像打个叉,应该是不装料件的意思?

电阻打叉应该是缺件的意思,用焊锡连接的话,会容易引起主板待机时候5VSB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烧后级相连IO芯片,换保险比较安全,因为本身具有熔断保护性质。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哈!是1345,   2接地,哈哈,打错了,多谢纠错。

2脚接地对地阻值为短路状态。

网友:
U80在这里应该是线性稳压输出芯片,其本身1和5脚输出电流值等同于5VSB额定工作电流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电阻打叉应该是缺件的意思,用焊锡连接的话,会容易引起主板待机时候5VSB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烧后级相 ...

感谢,兄台你的解释,感谢迅维这个大家庭

网友:
昨晚 一块主板。。biosstar  h61mlv2      不触发  果断放电  就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兄台你的解释,感谢迅维这个大家庭

支持我的解说就评分下.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基础功夫好好呀,小小白正在努力中。。

网友:
给力。。有图修机就是爽

网友:
下次遇到  秒杀

网友:
维修经验有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变通了,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2015-07-03):
手上有块,U80的电压有了,干IO了

网友(2017-03-14):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个主板  到现在也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