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暗下决心屏2。3秒关机

楼主(2015-05-31):
开机后暗下决心屏2。3秒关机怎么回事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可能是内存坏了

网友:
看看保险坏没

网友:
要不就是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
内存也换一下    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麻烦楼主说清楚好吗?

网友:
测一下开机针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