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不开机维修,通病

楼主(2015-05-31):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f80s的笔记本,故障是插电源,电流0.05,按开机0.06,南桥有一点温度,开关有跳变,3v,5v正常,看到论坛上有个帖子说一上电流表,发现待机正常0.07A左右,然后按开关,发现不触发,然后摸到SB发烫,晶振一边有电压,一边无电压,从旧板子上找到换上好了,我想应该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修好了就是牛,!

网友:
不管有什么样的通病,修好就是牛B

网友:
晶振坏了 桥会发烫 ?

网友:
发烫应该是桥坏了啊

网友:
SIS的南桥有坏的 不过不多 通病需要大家验证

网友:
你的机器跟论坛上的某某帖子是一样的故障吗?既使一样也不一定是通病。

网友:
需要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你换完晶振,有没有摸一下南桥的温度是不是一样

网友:
有待考验,旁边100UF的电容问题大一些

网友:
修好了就是牛

网友:
是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和EC的晶振都容易坏。

网友:
华硕晶振坏的我也修到过,换过就好,一直没返修,华硕的晶振问题应该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晶振坏了,先把它換了再看看其它,先簡單搞起。

网友:
能修好,搞到錢,就牛。

网友:
恩 ,这是这款 机子的通病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换了几台都是这样

网友:
修机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能稳定不,桥都发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技术很强大

网友:
是晶振导致南桥温度高的

网友:
感觉不触发 加焊南桥好过的 还没有碰见 这个机器换晶振好的 这个型号的焊南桥好过几台 下次试试

网友:
s是通病换几个了

网友:
别乱扣通病的帽子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啊,学习了

网友:
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种晶振的电压一般能测到少v是正常的

网友:
管他什么病。修好就是了。

网友:
对啊,晶振会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有待考证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2021-04-03):
这种一般是南桥虚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