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35V待机偏高。。。。。

楼主(2015-05-31):
接到一台宏碁V5-471 待机偏高0.035左右(忘记拍图片了),拆机打了35V对地值 108(正常)待机芯片有点热 无35V
示波器的话,到这里估计有些人会直接干待机芯片 (因为35V 瞬间就出来了,当你用万用表估计是测不到的了,我也用万用表测过只有0.27的电压)
直接看图

写的不好,大家勿喷哈!给大家参考一下而已!

网友A:
楼主要把3跟5分开一点点来哈,我第一眼看是三十五V

楼主把示波器怎么调的简单写一写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把3跟5分开一点点来哈,我第一眼看是三十五V

楼主把示波器怎么调的简单写一写呗!

看到图中是每格2V  500US,1.5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中是每格2V  500US,1.56

我都是用一格 1V

按照你这样调试的话,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测试》?还是说你要测试南桥的32.768晶振也要从新调过,要测量25M的晶振都要调过?

网友:
好佩服啊,从波形就能看出是电容,真的很厉害

网友:
示波器修掉电故障是直观啊!5V掉的立陡,3V则缓慢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一格 1V

按照你这样调试的话,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测试》?还是说你要测试南桥的32.768晶振 ...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的,CPU 的话都是1V 或者是500mv

网友:
示波器辅助维修 看起来更直观

网友D:
楼主,干嘛不换贴片330钽电容呢?你换的这种后患无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的,CPU 的话都是1V 或者是500mv

主要是为了看波形,顺便电压5V内都可以测试得话不用调就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嘛不换贴片330钽电容呢?你换的这种后患无穷啊

你都是换330吗》?不是换那种J开头那种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通病,是电感后面的两个胆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学习啦~~~都是大神

网友E:
有示波器还是很好的 比万用表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还是很好的 比万用表强

如果修板多的话,是要台示波器的

网友F:
今天有台机器3V线性短路。就是没有示波器。绕了一大圈路。。。最后才发现EC坏拉低了。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嘛不换贴片330钽电容呢?你换的这种后患无穷啊

刚好有这种电容,懒得去拆330
等出问题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说不定到时候又可以收钱哈

网友:
这个波波多少钱呢?

网友G:
没钱买   你这边有二手的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今天有台机器3V线性短路。就是没有示波器。绕了一大圈路。。。最后才发现EC坏拉低了。有示波器就是好。可以 ...

如果是EC 短路 基本上有0.15-0.178的电流

网友:
你有波波的维修视频吗? 卖给我

网友C:
没有呢,我都是去基地学了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钱买   你这边有二手的卖吗?

没有呢。论坛上应该会有人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EC 短路 基本上有0.15-0.178的电流

刚开始没发现短路。以为是芯片坏了没输出3VLDO。换了又换。。还以为换的芯片有问题。如果有示波器一点。直接就知道被拉低了

网友:
而且是TPS51125待机芯片。先有5VLDO再有3VLDO。。还一直以为5V那边没稳定。。郁闷。赶明儿叫老板买台示波器去。效率太低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用示波器就简单查出电容坏,看来我要定台示波器来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一格 1V

按照你这样调试的话,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测试》?还是说你要测试南桥的32.768晶振 ...

我用泰克示波器  测量哪个时候,接触测试点 AUTO按一下。OK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捣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哎呀!楼主着技术不错,这电容不怎么好换!很容易高温烫坏

网友:
是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换330吗》?不是换那种J开头那种吗?

容量等于或大于330uF,耐压值不能小于额定耐压值就可以

网友:
好东西,希望等我回去也能修一个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呢,我都是去基地学了皮毛

听说,基地的技术不是很好吗?看来你没有认真学

网友:
手头也有这么一个机器,进系统掉电重启,干桥,干死了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起来快很多 判断故障准确

网友:
滤波不良造成保护

网友I:
前天也修一台一样的故障是惠普的机器!但没你那么熟练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听说,基地的技术不是很好吗?看来你没有认真学

上课不专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天也修一台一样的故障是惠普的机器!但没你那么熟练那么快!

有经验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看来还是学费太低了,应该来个天价

网友:
这个就是示波器的好处,抓波波~

网友J:
菜鸟,来学习一下,请问楼主是用“单次”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菜鸟,来学习一下,请问楼主是用“单次”抓的吗?

是的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通病应该是

网友K:
之前修过一个 这问题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之前修过一个 这问题太爽了

昨天就又修了个索尼的 也是待机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种固态  滤波电容 却是很爱坏  换个330 比较保险

网友:
怎么调的 ,怎么去捕捉下降沿

网友L:
楼主!你这台机器带宽多少的!搞笨笨维修带宽多少就够了!为了省银子!正准备买一台!就是不好选带宽!正
犹豫不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这台机器带宽多少的!搞笨笨维修带宽多少就够了!为了省银子!正准备买一台!就是不好选带宽!正
...

够用的了,型S110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