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待机后黑屏亮不起来

楼主(2015-05-31):
HP 431刚开始拿过来是不显示,电流看起来是显卡问题,于是加焊了,正常点亮。然后放电影测试了一下午。客户取机结算完,过了不到一个月又过来说机子还是不行,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过一会,屏待机后就亮不起来了。当时觉得应该还是显卡然后拆开重做了下,顺带系统也重装了下,结果放了半天是正常的,后来就一直开着没关机,待机了动下触摸板是可以再亮起来的。第二天过来的时候看了下黑了亮不起来,郁闷了,然后系统再重装 ,然后装了官方的显卡驱动。还是不行,于是订了片显卡 过来,开了关天是正常。隔一天又不行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强制关机再开都是可以的,待机几次后就亮不起来了,按开机键也亮不起来,只能强关再开机。我试着调了从不关键电源,屏幕。结果还是一样,。有谁有没好的意见么。

网友A:
这次亮不起来?那么你测过内存过了没呢?跑马了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次亮不起来?那么你测过内存过了没呢?跑马了没有呢?

我再说一遍,有点乱,意思就是待机黑屏后按开关机,或者是动触摸板,键盘什么的亮不起来。除非强制关机后再开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C:
CPU和内存也会导致休眠唤不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和内存也会导致休眠唤不醒的。

都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再说一遍,有点乱,意思就是待机黑屏后按开关机,或者是动触摸板,键盘什么的亮不起来。除非强制关机后 ...

你的意思应是机器在休眠状态时无法唤醒吧?

网友E:
看看休眠开关,不行就换桥试试

网友:
做显卡 把周围电路 搞乱了

网友F:
把电源选项更改  不休眠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NEC电容,先换掉看看

网友:
干,提这个机器都是气,上次都是这个问题,客户非要计较,然后换北桥,显卡,cpu,无奈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应是机器在休眠状态时无法唤醒吧?

嗯 ,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休眠开关,不行就换桥试试

显卡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电源选项更改  不休眠

上面写了,已经试过了。还是会休眠

网友:
南桥也会的………… 我们的思路是 自动唤醒基本就是网卡,唤不醒就是内存 桥  CPU 比较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DSWVRMEN:桥内部的深度睡眠开启电压;VCCDSW3_3:深度睡眠开启;
DPWROK:深度睡眠电压好;
SLP_SUS#:浅睡眠开启;
重点查这几个条件,够详细了吧

网友:
可能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
没遇过,但刷BIOS吧,再看看不亮机显卡条件

网友:
系统换过没有我试过好几台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