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LED 显示器有重影?

楼主(2015-05-31):
AOC LED 显示器有重影? 请教民间高手这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屏及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屏逻辑板上的各供电查一查。

网友:
楼主有条件点屏看看

网友:
换一套板试试,有可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VGL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我估计是屏问题 ,先点下屏看看

网友:
是LED的吗,刷个BIOS看看

网友:
LG的屏就是屏坏

网友:
把程序写一次吧,我遇到过

网友:
反正我觉得是屏问题!换板应该无效!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坏啊

网友:
栅极开启电呀不正常

网友:
感觉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屏设计一下,估计是那个开关被碰着了

网友:
先刷一个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