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开机跑0.01

楼主(2015-05-31):
同行来一台联想G475说开机掉电..插上电流表发现开机指示灯有亮  但是是电流只有0.01 相当于没有开机 ...初步判断是某个待机电压不正常. 说好价钱直接拆机 .目测了一下  没有断线 或者进水烧坏的痕迹....测试B+电压正常 说明已经过了隔离 ...测试+3VALW +5VALW待机电压都正常...直接跑到EC开始查各个条件  测试EC供电 3.3正常  ECRST 正常   以为是EC SPI 损坏刷了也一样 ....测试PBTN_OUT#有高低跳变再测试SLP_S3 SLP_S5  为0 没有任何反应   证明南桥这边还是有问题的 那么+3VALW 正常同时也给南桥提供了待机供电  晶振也正常起振 COMS电路也都正常  哪里有问题呢    再+3VALW +5VALW 正常发出后应开启第二个待机条件 +1.1ALW测U43的D级为0.23不正常   那么这个+1.1ALW是谁开启的+1.1VALW 是如+1.1VALWP进pj502 更换成+1.1VALW 再往上查+1.1VALWP的产生电路我来看看这个图纸 +1.1VALWP是如这个 PU501  RT829 PWM芯片产生这个芯片跟51117是一样的 都可以通用 我来测试下他的条件 5脚VDD 5V正常的10脚VDDP也是5V正常的  我们再来测试EN/DEM  实测为0V不正常 看看1EN是谁产生的   1脚EN 是如SPOK经一个0欧姆 的电路直接进入1脚产生EN的  测试 PR502两端都为0V 电阻没用问题    直接查SPOK来源SPOK是如 PU401  RT8205 23脚产生  .............RT8205是+3VALW 和+5VALW PWM产生是芯片  那么+3VALW 和+5VALW 都正常输出 那么23脚就应该输出一个PGOOD高电平电压实测为0V    不用查了直接干掉RT8205  更换之后测23脚  为高    再测试 再测试U43 D级为+1.1正常产生   开机0.35-0.45-0.48来回跳插上显示器 顺利点亮 说的不好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步步为营,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   。。学习中,,,AMD   确实有个电压,,,

网友A:
确实是高手,桥上有1.2电压,以前很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高手,桥上有1.2电压,以前很少测

有的  这个是第二个待机条件  必须的

网友:
完全正确,一步一步很到位。

网友:
时序思路清晰,简述易懂,很好,必须赞!

网友B:
RT8205 只是第23脚出问题了,其它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T8205 只是第23脚出问题了,其它都正常?

是的 就是RT8205的23脚无输出高电平 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RT8205的23脚无输出高电平 导致的

这样的芯片换了可惜了!

网友D:
不触发,amd的开机时序倒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amd的开机时序倒没研究过

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amd的开机时序倒没研究过

联想的并不难.......有图纸就是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