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0G 的触发条件是什么,各电压写出来 没有输出!

楼主(2015-05-31):
内存电源管理IC W83320G 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上下管G极没有输出!,
下面我把电压贴出来 帮分析分析,换过上下管了 也换过83320G了 依旧。内存供电对地阻值24欧。

LGATE 0V
VDD 5V
VDDA 5V
PWOK 0.18V
SS 0V
COMP 1.68V

ISEN 0V
UGATA 0V
BOOT 5V
BG-REF 0V
VREF 1.2V
FB 0V

SS脚的电容也换过。周边几个电阻按丝印在线量,没发现有异常值。待机时上管D极有5V,触发后上管D极也有5V。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奇怪的是,关电后,上下管G极能量到一小会0.4-0.2V的电压后消失到0V。

网友:
SS 0V
电压不对

网友:
BOOT脚的启动电容测了没?但这个好像很少坏。

网友A:
11脚 的外接阻容元件检查一下。

网友B:
查不到就换一块试试。

网友C:
PWOK和ISEN电压不正常。

网友:
ss脚不应为0,fb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不到就换一块试试。

感谢帮分析,内容里已经写明换过了 依旧啦。

网友:
SS 没什么元件,就接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OK和ISEN电压不正常。

PWOK接一个472电阻,电阻另一端有5V,但量这个电阻 电阻没异常,4.7K。估计是G极没输出,电源好也不会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量了好板上的,PWOK有5V SS 有4.2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1脚 的外接阻容元件检查一下。

11脚 BOOT 有5V呢。

网友:
有没有换芯片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脚 BOOT 有5V呢。

有5伏不一定就正常的。

网友E:
你说关电后,上下管G极能量到一小会0.4-0.2V的电压后消失到0V。说明芯片保护了!看看输出有无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关电后,上下管G极能量到一小会0.4-0.2V的电压后消失到0V。说明芯片保护了!看看输出有无短路。

芯片保护了 应该能量到保护脚电压或电流吧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瞬间有没PWM波出来

网友:
fb电压不对,不应该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保护了 应该能量到保护脚电压或电流吧

保护掉电是瞬间的事儿,你上哪去测啊。除非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