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5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05-31):
  板号是 10330-1    此机器是纬创 代工   AMD  单桥架构   无图纸无点位
   同行 送来  加电  0.8   左右 不显示   首先测量   无线网卡  插槽  有平台 复位 , 示波器抓不到内存SMBUS ,   判断 不跑马,  测各大电感 就差  独显供电 没出来 ,   断电 打阻值  判断后继 短路 对地完全短路  ,  烧机5A 大电流  就是烧不出哪里发烫 ,  摘掉 显卡 不短  ,  此 显卡 是打的黑胶  ,  幸亏 没掉 主要的点  ,  掉了 几个空点  运气好呵呵  给客户报价 换显卡 , 客户不修 ,  。。。。。。。当中省略
后来 直接   把独显 供电直接断开   机器 成功点亮

图片 没有拍 。。。   发此贴的 目的 是为了少让 同行 走弯路 , 可以判断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         重在分享  ,不喜勿喷

网友A:
有没有图纸  和需要改的点位什么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
新机器显卡确实喜欢虚汗或者烧掉  改电路是个好办法

网友:
独显改集显???就这样改了

网友:
独显芯片拆了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机器无图纸 无点位 ,连个加分的都么有

网友B:
BIOS需要重新刷集显的BIOS吗

网友:
???没有完全看懂

网友:
楼主功力强大,佩服

网友:
这个比较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需要重新刷集显的BIOS吗

不需要 的

网友:
需要改哪部分?供电到显卡那边直接断开?

网友: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以后这个客户会觉得,这小子想多赚我点钱,所以,才会打电话讲搞不了,现在给他说不搞了,他又搞好了,奸商啊,哈哈

网友:
这怎么改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  和需要改的点位什么的

评估直接断电感。不行。还要拆显卡。。

网友:
出少钱 就这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掉显卡也可以的,如果显卡只是空焊,那内存AD肯定是会有波的

  显卡 完全短路  ,  内存是不会有波的  那时候我测得 平台复位 已经有了  我怀疑 AMD  机器  主板 在 显卡供电在  复位之后 是可以直接 去 电感的   用集成的   有待考证 下次再试试

网友:
AMD的也可以改了?以后都要试试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把独显供电断开也不亮  可能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厉害,没图纸也能秒杀

网友:
好东东,有INTEL 改集显的资料么。

网友:
断掉显卡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没改过。有的机子好改一下,楼主改的不错。

网友:
为什么要断掉显卡的线

网友:
是换显卡就好了么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5-07-05):
这样改的集显啊

网友:
就直接把显卡取下来 断开电感就可以啦

网友:
去掉电感就可以吗 显卡需要取下来吗?

网友:
我断开供电电感不跑码一样。不亮 原本是有背光被图像的。。奇怪、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改

网友:
去除显卡供电。

网友:
很简单的啊

网友:
是断开显卡供电吗

网友D:
以前好像看过内次的帖子,不过这种帖子要多发,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爱上时间
以后再发这样简单的帖子 就要加权限 了 , 现在 我都很少发这样简单 的 技术贴 了, 现在客户的动手能力很强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好像看过内次的帖子,不过这种帖子要多发,可以让人少走弯路
以后再发这样简单的帖子 就要加权限 了 , 现在 我都很少发这样简单 的 技术贴 了, 现在客户的动手能力很强的

网友:
现在板子都 这样就好,直接焊开就可以集显多好。

网友:
独显改集显就这麽改成了

网友:
求E425集成 BIOS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板子容易变形直接取了就显示了修过两台了呵呵

网友(2015-08-13):
有没有直接不用取显卡,直接改线路的。

网友:
为什么显卡拿掉就可以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