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40P不显示

楼主(2015-05-31):
板号LA-4902P.QM57桥,电流上升到1A左右有两次跳不显示跪求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U和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
忘了说,是集成的

网友A:
刷个BOIS试试  装不装内存电流跑的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OIS试试  装不装内存电流跑的一样不?

刷BIOSOK了谢谢

网友:
BIOS还有吗??

网友:
不显示就先刷BIOS再加焊显卡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这样的好修

网友:
有图纸就好咯!

网友:
集成的主板,除了内存就刷BIOS,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2015-07-10):
BIOS发一下 锕

网友:
刷个BIOS  在看北桥   不行的话换北桥

网友:
看南桥  待机条件正常吗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