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锁是什么

楼主(2015-05-31):
iPhone ID锁具体是指什么? 是要求输入ID 还是其他什么 ? 那解锁是指解什么?

网友:
ID锁就是客户建立的一个苹果账户,绑定在苹果手机上,备份到苹果服务器,如果绑定了,现在7,8的系统刷机后就要求输入这个ID激活。
解锁一般分软解和硬解
软解一般是通过刷机或其他软件进行解锁
硬解就是把里面绑定的东西换掉。换成没ID的

网友:
id锁是爱疯ios7.0开始的新型防盗手段,就是用apple id账号登陆手机上的icloud里,然后打开查找我的iphone这样机器就锁上了,被锁的机器如不知道id密码就不能刷机,刷机激活就要用id密码,要想软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id密码,硬解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ID被盗的,绑定到其他苹果设备上去了

网友:
别人非法得到的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
一般是激活时那个ID锁吧

网友:
有ID锁的情况下  还可以在电脑上查出ID吗?如果我可以查出来,那么是否直接输入ID就好啦?

网友:
这样才安全啊

网友:
就是加密的用户名,密码

网友:
解ID锁是世界难题~

网友:
楼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