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很累!!苹果AIR系统!给需要的人少走弯路!!!

楼主(2015-05-31):
发帖很累!!相信大家发过帖子的都知道!!!

希望大家尊重我!!给我信心以后多多发帖子!!!!欢迎拍砖加分!!!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纯手写:希望得到大家的尊重!

自己琢磨了将近2个星期,拿着自己花重金买的AIR 做实验!!

终于懂得苹果AIR 安装OSX的系统了。

下面为大家一一道来!!
先来发一张自己AIR的图片!

1:请在开启电脑后同时按住“command option r”,看到地球在转的画面后可以松手,输入无线网!等半个小时

2:下载完成会出现选择语言画面,选择后出现“osx实用工具“字样”和4个选项。
3:进入了网络实用工具后,选取磁盘工具

4:在新窗口左边选择有数据大小描述的整个硬盘,然后选择右边的抹除,注意格式应该是:MAC OS 扩展(日志式)

5:关闭该窗口,回到4个选项的画面

重新安装osx

6:选择第二项,重新安装,跟着提示点击,并选择正确的分区(抹除过后只有1个磁盘符合安装要求)

7:出现进度条(在国内网络环境,一般需要4小时以上,但是剩余时间超过6小时,请取消了该操作,重新进行该步骤)

                          另外!特别注意整个流程下载的都是临时数据,中断后需要重新进行,请保持电量和网络正常

8:安装完成会自动重新启动!等半个小时!

9:安装完成后,就会出现:

10;然后自己一路注册下去,

10:设置自己电脑的密码!!!!!!一定要记住密码!!!!!

11:最后步骤基本全部完成!!!来一张系统完成的图片!!!!!!!
说明一下:AIR 没有OSX系统,键盘灯是不亮的!!快捷按键也都是没用的,一装完全部好了!!!
是不是感觉自己萌萌哒!!!

o(︶︿︶)o 唉,累!!!!!!!有不会安装OSX的系统可以加我为好友!!QQ:921127066

要怎么活。 + 1 赞一个!

网友:
希望大神不要喷!!看看就好!!!!

网友:
提醒一下大家装了双系统的,记得安装前把WIN 系统里面重要的东西备份下!!因为装OSX 系统,全盘抹掉了!!!

网友A:
这本子多少钱啊?送我个被,然后我在请教你怎么装系统?

网友B:
高大上的东西还没玩过,感觉装系统时间太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东西还没玩过,感觉装系统时间太长了。

我打了苹果售后400电话,她跟我讲了1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是要收市话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多少钱啊?送我个被,然后我在请教你怎么装系统?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百度搜一下就知道多少咯。

网友D:
这个系统好吗?与WIN比有何优点?

网友E:
lz 妳没讲  是在那里开始安装的啊   是用 u盘还是  移动光驱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好吗?与WIN比有何优点?

系统说不上什么好,开机速度达到8秒!运行比较快吧

网友F:
我用自己的电脑做过黑苹果!比白苹果复杂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 妳没讲  是在那里开始安装的啊   是用 u盘还是  移动光驱 。。。

我就是被这个误导的,什么都不用要,苹果OSX系统它自己安装,除非你是黑苹果,需要自带U盘光驱

网友G:
楼主是教大家装系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打了苹果售后400电话,她跟我讲了1个多小时,后来才知道是要收市话费的!!

哈哈 苹果的产品就是这样 售后服务电话就是好 有耐心 会教你 直到你问题解决 实在不行再跟你说去售后  无论你什么产品的 手机 电脑 笔记本 只要是苹果产品电话服务都很好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电话售后有这么到位的 不是替苹果做广告 是真的很好 我手机ID忘记了 会一直教你  苹果本子 客户的 遇到问题了也打电话 虽然那些人教的没有解决(是因为个人原因)我动了硬件 所以导致不能用了 当时双系统搞硬件的时候 触摸板的排线没有接 直接不能进WIN7了 进苹果的也很慢很慢 最后我检查了一下是我自己疏忽 没发现 但我是以一个小白的身份去问的 所以她很耐心的教  打一个小时 你说有哪个电话售后可以这样的呢?  再有就是 苹果系统安装 你可以搞一个苹果U盘启动 就很方便了 里面前往--使用工具  --bootcamp这个工具就可以指导你安装双系统 win7的 苹果U盘启动搞一个 装苹果系统就比较快了 也不需要等那么久 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双系统下来的话 包括WIN7驱动全部打好 正常使用  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教大家装系统吗?

是给新手看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苹果OSX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自己的电脑做过黑苹果!比白苹果复杂的多!

对的,黑苹果系统麻烦死了,目前还没接触过,你黑苹果装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说不上什么好,开机速度达到8秒!运行比较快吧

软件支持的怎么样?咱不追求什么时尚,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苹果的产品就是这样 售后服务电话就是好 有耐心 会教你 直到你问题解决 实在不行再跟你说去售后  无 ...

我也知道,苹果OSX系统5.3G,网吧下个3个小时,没下载下来,气的我直接下机回家!在电脑城里20M网速下载,网速全被我霸占了,2个小时下好了,别的电脑看网页都不行,呵呵,笑了。苹果好多U盘都认不了,气死了,没有内置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被这个误导的,什么都不用要,苹果OSX系统它自己安装,除非你是黑苹果,需要自带U盘光驱

照lz您这样讲的话。。您这是新机激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支持的怎么样?咱不追求什么时尚,好用就行。

软件的话,目前感觉还可以。OSX系统,你所有的苹Ipad iphone MAC照片信息什么的设备APP ID都是通用的,快捷键很多,比WIN方便,百度一下就知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百度搜一下就知道多少咯。

没办法,我穷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