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 V1.0 掉电重启

楼主(2015-05-31):
过程和这个一样我就不说了
上图
故障就是这个样子!结论是少供电掉电!总线供电没有出来看下图

图中QN3坏导致CPUVTT_EN没有出来,从而U21没开启信号!更换后跑码亮机!
附上BIOS

网友:
楼主怎么这么幸运,上次好不容遇到一块H55,也是掉电,找BIOS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编程器不好用,刷不了,所有电压都正常, 内存,桥,总线,桥1.8,CPU供电全都有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发上来,我QQ 768742362@qq.com  来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把图纸发上来,我QQ   来一份

图纸论坛有的呀!

网友:
高手,有电路图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应该不会跑码吧?

网友:
碰到要看图纸的就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