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01):
前几天维修了一台 联想E430C 故障为开机显示几秒就掉电  前面的废话就是不说了......拆开机子   测试待机供电 +3VALW 和+5VALW  无....待机电压是如PU401 RT8205 PWM芯片产生 测 测16脚VIN 为19V  正常 REF 2V正常VREG3 3.3 VREG5 5V正常 13脚EN 3.3v 正常 ENTRIP1 2为0 不正常 问题就在这里了 ENTRIE是怎么开启的来看看电路 ENTRIE1-2是受控于 PQ405 PQ406 PQ407要想ENTRIE1-PQ405 2脚 跟5脚必须为低  实测为高    PQ405 又受控于PQ406  和PQ407我直接跳过测试PQ4072脚 G级 实测为高..要想ENTRIE为高 PQ406 必须为低 测2脚电压为低   如果PQ406的2脚电压为低 PQ406就不导通 不导通就是截止了    1脚就经PR413 100K电阻上拉得到高电平 PQ405就直接导通了为0V 要想要想PQ406 1脚为低那么PQ406的2脚必须为高... 往下查PQ406  2脚又与PQ4071脚相连也就是D级  再测试PQ407  G级为高  哪就对了   如果 PQ407的G电压为高 PQ407的DS级就导通了那么pq406的2脚就为低了PQ406截止 1脚经PR413 100K电阻上拉成高 PQ405就直接接地了 反过来PQ407G级必须为低....PQ407的G级经PR419 0欧姆的电阻  由BM#这个信号控制   BM#为低有效 实测为高..BM#是谁发出来的   来看下 BM#信号是由KB9012 第128脚发出来 同时也是. 由GPIO SPI Flash ROM 进行配置的   查看了一下  这个KB9012是带程序的....没有外部的ROM    不管他  死他当活马医  先测试下EC的供电  以及ECRST  EC供电为3.3正常...以及ECRST  当表笔点到ECRST的时候发现待机电压有了  怎么回事然又拔掉电源  凉快凉快  再插是 发现有没有了 神马情况   再次点ECRST 的时候发现 ECRST  只有0.34BU 不正常    然后再点有有了     问题就出在ECRST ECRST 就是又 了 +3VALW_EC 经R2205 再经过C2210延时发出ECRST    测R2205另外一端为3.3  问题就出现在R2205C2210 上面 要么就是EC坏了   不管了  把两个都换了      再废板上找了电阻电容  换上之后再测试为3.3CV正常   再测试BM#信号 为低 只要BM#信号为低 待机就一定 会出来 再测待机供电 正常发出... 为了确保他的稳定   反复断电测试过....正常   直接装机测试  其实问题就是ECRST不正常  EC没有复位  9012就不能正常读取ROM也就是不能正常经行配置..........安装好机器也经过测试  客户也 拿走了 ......这个机器是我前几天维修的   很多都忘记7788了

网友A:
楼主好强大,几年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强大,几年的维修经验了?

写的很不好也没有啊。。。。也就才8年而已

网友B(2016-08-07):
你手里这个机器确定修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这个机器确定修好啦???

你说的是开机几秒就掉  然后你又编辑 没有待机 几个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掉电后无3V 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