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无CPU VCC GFXCOER AXG电压

楼主(2015-06-01):
前几天接到一台G480的电脑。板号:G480 la-7981p客人说是进水的,放了二天开机就掉电,有时候能开起。拿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能触发不显示,电流0.80A,VCC CORE 电压有1.1V,就是不出VCC GFXCOER AXG 电压,。刷过很多个BIOS ,CPU换过,把此机CPU放到别的电脑上能显示,CPU的电源IC换过,6个MOS管也换过了,求大师们帮帮我,在此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5-6-8 10:00):
此机己修复,见第二页,有图

网友:
大师们帮帮看看啊,谢谢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A:
没有试波器吗!看一下波波了

网友B:
查芯片脚位 上次我遇到一个宏基也是有CPU 无集显供电 换PCH 好  但是前提条件要查完

网友:
看一下SVID

网友:
示波器能看出来吗  不会看波形  什么样是正常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波器吗!看一下波波了

没有波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脚位 上次我遇到一个宏基也是有CPU 无集显供电 换PCH 好  但是前提条件要查完

显卡电压出来的,无线网上的复位有3.3V

网友:
进的水彻底烘干了吗,芯片下面有水看不到啊

网友:
南桥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波波测一下这种电路更快捷方便

网友:
PCH有问题换就好。

网友C:
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看有没有短线  其他的暂时不考虑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D:
VR-SVID-ALRT#    有1.05V  VR-SVID-CLK    和VR-SVID-DAT 也是1.05V不知对不对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这机器要自检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所以没示波器维修还是困难的

网友:
  我也帮不到你啊,  上次遇到这种故障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SVID-ALRT#    有1.05V  VR-SVID-CLK    和VR-SVID-DAT 也是1.05V不知对不对

            看波波阿 电压没有用

网友:
谢谢你的帮给我维修思路,此机己修好,是少一个+1.5V-CPU-VDDQ 电压。开路路了R03到+vsB断线了

网友:
查CPU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精湛,学习了

就会灌水!楼主来求救的哪来的技术精湛!!还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看楼主的帖子?

网友:
出集显供电,要过内存才行!这个电压是给cpu内存模块供电的。

网友:
不知道哎  最好先烘干  一般进水机基本是短路了或者那边已烧

网友:
应该是跑马以后才出,看一下果内存了吗

网友:
不错,多看一下电路图

网友:
电压多少,,加到20v试一下,在查查cpu复位

网友:
你说显卡供电出来了 但那个是集显供电好不好  集显供电基本实在过内存过后出来

网友:
这个和南桥,BIOS ,cpu供电芯片都有关系

网友:
看下南桥

网友E: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  修 cpu电压了  你看看有没有段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  修 cpu电压了  你看看有没有段线的

修好了,就是断线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才好查,好弄。我没图,不过楼主还是自己搞定了。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