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3能正常使用,掉电很快,机身发热

楼主(2015-06-01):
今天修一个米3可以正常使用,掉电很快。
别人修过说是主板大短路。我想为啥能正常使用啊,拆开机量电池电压已经保护,电池端没短路,机主反映不开机都会发热,以为是射频有问题,但手机能正常打电话啊,充电试试发觉电池电压很难上去机身轻微发热。用4V电压接主板电池端,问题出来了,U500上面的铁片很烫,焊开铁片量电容已经短路,果断拆掉,试充电,电压很快升上去,正常开机不发热,不装U500了,那个是GPS芯片,除了GPS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没导航了,就不好跟踪了,换了好的U500行吗?我没修过手机,

网友:
待大的机子 既然找到问题换个gps上去呗

网友:
既快又省事!!厉害

网友:
gps 很重要喔。。没的玩附近的人啊 !呵呵,,

网友:
即然是电容短路,拆掉电容或更换即可,为什么要换GPS芯片,难道也短路了!

网友:
楼主换个新的给客户吧,不然他要找你反修的

网友:
是芯片发烫,量这个电容线路两端短路而不是电容短路。客户正常使用几十小时,没有什么异常,而且我明确告诉他GPS不能使用,用软件测试各项功能不死机(包括测GPS,就是没有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