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改装驱动板按键板改线序使用

楼主(2015-06-01):
各位大师好 现在小弟有一个问题一直困然这我  一般显示器驱动板坏了 一般我们就是换通用驱动板 但是换了之后原来的按键板就不能直接用了  就得改线序了  一般按键板有两种:线选型‘和触摸型  一般一对一对应的按键好改装直接找出功能按键对应上驱动板上就型了  那别的按键类型这么改装呢  小弟在这没办法攻克了 望里面的大师 不吝赐教一下   望知道的说的明白一点也好让有的兄弟还不知道这么改的有个参考
让 有的新手做成一个准教程来功课这个问题

网友:
触摸的也是一样的,可以触摸芯片拆了,把按键板的上电阻等都拆掉,也是从按键上飞线来完成的,因为通用驱动板的按键不是固定的,是由程序分配的,你刷的程序部一样,按键排列顺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就得一个一个的试呗

网友:
版主 说的对 碰到四线的一般拆电阻飞线

网友:
这样的按键板  就是接三个然后在飞线三个吗

网友:
上面那个顺序分别是 GND  R   B    /    /     /     GND
两个按键通过电阻并在一起了 6个按键三个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