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30装WIN7系统.克隆后启动到WIN7滚动条处马上蓝屏

楼主(2015-06-01):
联想G50-30装WIN7系统.克隆后启动到WIN7滚动条处马上蓝屏
原来客户是W8的系统改W7,那大家都应该知道要全格的,还要进行BIOS设置,反正这机的装的我醉了
第一步,备份好电脑的所有重要数据,关机。开机按FN+F2进入BIOS设置菜单
第二步,进入BIOS设置菜单后 请您找到最上面最后一行exit选项卡 找到 os optimizied Defaults选项卡 把选项由win8 64bit改成other os回车
第三步,请您再次移动光标 到boot选项卡 将boot mode选项修改成legacy support然后将boot priority 选项改成legacy first这一项
第四步,请您继续向左移动光标到configuraion选项卡,将下面sata controller mode 改成compatitible(将AHCI改成它就可以),改好后请按F10或fn+F10保存设置确认
第五步,请您插入好安装设备(比如U盘或者安装光盘)开机反复敲击F12或FN+F12组合键,选择U盘或者光盘 ,然回车键 进入PE系统安装引导界面
第六步,低格掉的所有的分区 一个都不要留,然后重新分区, 按照正常安装系统的步骤 克隆。在这里我就搞了好久,我克隆后启动解压走到W7的滚动处就马上蓝屏。中面我纠结了N久,试了各个版本的系统克隆都是在这里出问题。后来原来要加载一次默认设置,也就是第七步
第七步,非常关键的一步,克隆启动后如果出现我这种现象,就进BIOS,按FN+F9 屏幕上会有一行yes和no的提示 您选择yes回车我的就这样解决了,简单的一件事,搞了好久,发出来希望能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win8该WIN7还是有点复杂的,LZ你的是机械盘吧,不知固态的也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A:
W8操作系统该W7操作系统时,除楼主所说外,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要改硬盘格式

网友:
这个该的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W8操作系统该W7操作系统时,除楼主所说外,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要改硬盘格式

第四步,请您继续向左移动光标到configuraion选项卡,将下面sata controller mode 改成compatitible(将AHCI改成它就可以),改好后请按F10或fn+F10保存设置确认

网友:
有些机器改win7确实很费事

网友B:
UEFI GPT MBR 这些概念你不懂,所以搞得一头雾水。我装各种系统就跟玩似的,不需要总结很多复杂的经验。

网友:
一个电话,联想客服就会细心教你操作的。

网友C:
WIN8 改WIN7 有些机子简单 有些很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 改WIN7 有些机子简单 有些很烦的

是的,昨天搞了一台可累死了了,反复了好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8操作系统该W7操作系统时,除楼主所说外,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要改硬盘格式

改硬盘格式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
  有些机子好像改不了WIN7.

网友:
LZ做个UEFI模式的

网友:
楼主最后一步F9不是 初始化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硬盘格式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在具体一点就是让我帮你搞了,兄弟我已经说的好详细了

网友:
恩 不许哦 学习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具体一点就是让我帮你搞了,兄弟我已经说的好详细了

免费的话,可以让你帮我搞搞,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请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免费的话,可以让你帮我搞搞,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请指点

FN+F2进BIOS,其它过程第四步有说明。{第四步,请您继续向左移动光标到configuraion选项卡,将下面sata controller mode 改成compatitible(将AHCI改成它就可以),改好后请按F10或fn+F10保存设置确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N+F2进BIOS,其它过程第四步有说明。{第四步,请您继续向左移动光标到configuraion选项卡,将下面sata co ...

谢谢,这样做人就应该这样呀?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样做人就应该这样呀?哈哈

兄弟你真会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UEFI GPT MBR 这些概念你不懂,所以搞得一头雾水。我装各种系统就跟玩似的,不需要总结很多复杂的经验。

我也感觉他搞的有点复杂,不就是硬盘模式不一样嘛,搞的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真会说话。

哈哈,认识你这种爽快人,真高兴

网友:
   FN+f9不是还原吗

网友:
小弟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里的FN+F9就是恢复BIOS到出厂设置吧,可以进BIOS设置成进BIOS时不用加FN的,方便!

网友:
上次发给客户一台G40-70

网友F:
上次客户要一台G40-70   的新机器  WIN8改成win7   打LOL  显示画面很卡画面也有延时  果断换成WIN8才搞定  联想新机器太坑了

网友:
WIN8改WIN7还真的没做过,受教了

网友:
我装了一台什么都改好了系统开始解压就出现xxxxxxx5A蓝屏代码,搞了几个小时不行又给他装成WIN8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竟然没人加分  今天加完了  明天 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阿 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直接装64位的

网友:
做个uefi格式的启动盘 问题简单多了

网友:
用不着低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客户要一台G40-70   的新机器  WIN8改成win7   打LOL  显示画面很卡画面也有延时  果断换成WIN8才搞定  ...

可以装W7的只是要更改置

网友(2015-10-24):
引用 网友D:
改硬盘格式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改硬盘格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将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MBR

网友(2017-02-16):
上次我们也遇到过 怎么搞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