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温控原件对机器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5-06-01):
修一台掉电的机器:HP 431,板号:CHICAGO_HR_HPC
故障现象:  按开关电流到0.9a左右掉电,可以重复触发。
排除法检测拆掉UH1后不掉电,顺利点亮。

现在的问题是:拆掉UH1后对电脑会有什么影响吗,是检测不到CPU温度还是会造成什么现象? 求高手或者遇到此问题的解答

补充内容 (2015-6-2 21:47):
新问题:温控芯片拆除后,亮机后大概5秒自动掉电重启提示温度错误,然后自动关机,看样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A:
小心着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着火哦。。。。。。

那怎么弄,一定要装一个?手上暂时没这个件啊

网友:
走过路过给支个招啊,直接拆掉有影响吗

网友:
没有影响啊

网友B:
影响就是缺少了保护,温度高不会自己关机

网友:
没有温控的 话,温度会影响主板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响就是缺少了保护,温度高不会自己关机

多谢,那我就直接装机试试看。

网友C:
电脑各部分温度不能及时通知系统,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各部分温度不能及时通知系统,出现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要定芯片换上?

网友D:
这种高温更换风扇和刷BIOS能解决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高温更换风扇和刷BIOS能解决的,通病

不是高温掉电,是开机就掉

网友E:
拆掉UH1后对电脑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UH1后对电脑会有什么影响吗

正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所以发问

网友:
新问题:温控芯片拆除后,亮机后大概5秒自动掉电重启提示温度错误,然后自动关机,看样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温控芯片拆除后,亮机后大概5秒自动掉电重启提示温度错误,然后自动关机,下面不知道排查方向了。

网友:
哦,高手呀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开机后温散热器是不是真的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