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加电到显卡处就无限从启

楼主(2015-06-01):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60的本本拿来的时候是能进系统,只要一用独显进系统就黑屏,各种驱动官方的下载和安装也不行于是加焊显卡试下。结果就开机到显卡处就死机然后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就到显卡那就无限从启。拔下内存从起开机也是第一次开机电流到1.3左右就不动啦,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又是无限自动从启。内存已换过故障依旧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显卡是A卡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显卡背面可以改成集显的那2个电容也拆掉啦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要用正式版本安装,不要用GHOST

网友:
显卡重新值珠。。。。

网友:
独显估计不行了,的重新换个。

网友A:
集显没问题,独显的问题?可以切换不?

网友:
现在都不显示啦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请问下现在我要是把显卡芯片拆下来集显能好用吗?

网友B:
呵呵,联想Y460独显驱动的问题论坛早已有高手解答,其实是显卡供电部分缺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联想Y460独显驱动的问题论坛早已有高手解答,其实是显卡供电部分缺电压了

谢谢指点我会去学习的!~关键是我现在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没问题,独显的问题?可以切换不?

现在都不亮啦怎么切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