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G450不显示会滴一声。。。此机通病

楼主(2015-06-01):
G450机器如果是发热死机。。。不显示。。大部分不是显卡问题。。。我是以两台G450的例子。。。一台我换了显卡显存还是不行。。。第二台同样问题。。。各位知道什么问题不。。。也是触发到1.3停住 。。 竟然换铜管好了。。。
显卡
通病

网友:
你说的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散热不行。。和USB通病一样不显示。。。

网友:
散热会导致不显啊,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是显卡上面的散热不好引起的吗?

网友:
散热引起的不显示,换散热套件好了,也是被这种故障给灌醉了

网友:
这个有台换显卡显存不行得出来的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好整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的时候搞得很头痛的。。没遇到过散热器件有问题不显示的

网友A:
是机器散热不好导致的吧,用鲁大师看看温度,太高就应该考虑散热问题吧,谢谢楼主分享
遇说还修
看清楚了再说,不显示,
详情
广州迅芯科技
都不显啦!还LDS?
详情

网友:
见识了,散热器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反正修了好几台没修好过

网友:
铜管问题应该会显再掉吧?

网友:
估计是你散热器 变形了 打铁了

网友:
不显示吗,,

网友:
这个故障还挺奇葩的 不过现在机器的问题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还有这的事情啊 学习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的通病通病

网友(2015-07-04):
来自: 河南商丘
不会吧 散热片有问题而已就不显了

网友:
在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查电路了

网友:
没过显卡 。、、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下次注意下看看

网友:
我说不信,你们信吗?那个铜管和不显示有半毛钱的关系?那玩意没有电路,没有感应装置,即使温度高,主板也是在温度高的时候不显示,冷机肯定会显示,不过这个机器的铜管坏的真多倒是事实,说铜管坏了不显示貌似真没什么科学道理!

网友:
这样也行?百分之八十的机子不上散热片基本都能做做有显示,这G450不太可能吧,换散热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个很牛比的发现

网友:
散热引起不显,这少见

网友:
散热器会导致不显,也是头一次听说,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这可不是万用表或者示波器能测得到的

网友:
显卡过热加铜片不可以吗、

网友:
这机器散热真心不行

网友(2015-08-12):
散热片有问题,直接不显示吗,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电流到1.2几,然后不显示,会是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
铜管坏的不少啊,我光换掉的铜管有5公斤了卖不少钱啊

网友:
不显示换铜管 WHY?

网友:
不科学,楼主说出额道理出来,不要救你这样定义为通病,我不装铜管这个机器也可以显示,又怎么解释?

网友:
真的醉,这样都可以?

网友:
没见过,你不装散热架没试试亮不亮吗?估计还是你散热架变形,连到主板了

网友:
然热问题 一模就知道了

网友:
长见识了,,,必须记住,下次碰到不会抓瞎了

网友:
散热引起不显,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是不是压倒显卡好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
胆大心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显卡老是坏
先看看显卡

网友:
铜管没有变形啊,显卡边螺丝位没有松动?

网友:
换通管?会不会北桥虚焊了

网友(2015-09-15):
散热器不好也会导致不显示?值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怎么是通病呢 ?

网友:
好经验、好牛掰的样子

网友:
铜管还导热吗?

网友:
我的进过水也是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机器散热不好导致的吧,用鲁大师看看温度,太高就应该考虑散热问题吧,谢谢楼主分享

看清楚了再说,不显示,

网友:
我这里修了一个   USB口坏了    客户不修了       浪费感情

网友:
上图更清楚。

网友:
这款显卡有通病吗

网友:
这么说还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啊。。我学习一下。嗯不错。呵呵

网友:
今天还 搞了 一台呢 干显卡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