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集显 开机0.8--0.9A 不显

楼主(2015-06-01):
客户送来一个B450集显的笔记本  接电源0.125A  一看就知道短路  然后拆机  发现是进过水的  但进的不多 少量进水  用洗板水刷了下  测量发现3V短路  发现是南桥引起的短路   上BGA上取下南桥  3V电感不短了  我又没这个南桥换  只能重植一把  焊上去3V也不短   开机到0.8--0.9A不显   但是南桥却有点烫   不知道是别的地方引起的  还是南桥坏  有平台复位  无CPU复位    求各位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
南桥取下试试,只能这样排除

网友:
查CPU复位条件啊

网友:
换个南桥吧!我晕,买一个才多少钱!记得先报价!

网友:
桥取下来试试啊

网友:
这机器也是通病南桥问题呀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查时钟 复位 没问题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