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SY-I5G41-L V2.0主板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06-01):
能开机,但是点不亮,轻轻摇摇主板又可以正常点亮,每隔一个月左右才出现一次。
维修思路参考该贴,感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311-1-1.html
我修这块板的故障是照片中的RP25出现虚焊,位置在图片中RT8802A的下方,把这2颗电阻拆下测量,RP25是1M、PP26是110K,并不是网上找到RT8802A应用资料的10K、1.1K,但阻值比例是相同的,重新焊接过这2颗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比较的详细,

网友:
这故障这么邪,每月出现一次?

网友:
这东西虚焊一定不好找,楼主是如何发现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贴子,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  那2个电阻 我也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这个8802的DVD脚 电阻分压经常性出问题,表现为时亮时不亮,还有会重启,或者进系统一会儿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