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出SUSB# SUSC#

楼主(2015-06-01):
接一台东芝L700,插电开机,电流到0.05不动了,换过IO,南桥。
3.3V、5V都有的,参考过相关资料后发现南桥不出SUSB# SUSC#这两个信号到EC,看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类问题,指教一下了

上个图纸

TE5D_INTEL_DISCRETE_11_0105_V1 TOSHIBA SATELLITE L700.pdf

东芝L700

网友A:
偶刷过BIOS吗,LID量过吗

网友B:
之前修到过一台广达代工的, ec向南桥请求开机,而南桥没有返还信号,没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偶刷过BIOS吗,LID量过吗

EC BIOS,南桥BIOS都刷过,好像南桥BIOS刷不刷都没关系吧,如果没这两个信号的话SUSON和MAINON是不会出来的,相应的南桥BIOS就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到过一台广达代工的, ec向南桥请求开机,而南桥没有返还信号,没弄好。

就是南桥没有返还信号,不知道是不是和图纸上的U20这个芯片有关系,这个芯片里面的内容是机器的一些相关信息(机器型号、ID之类的),由于没有料板,没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BIOS,南桥BIOS都刷过,好像南桥BIOS刷不刷都没关系吧,如果没这两个信号的话SUSON和MAINON是不会出来 ...

马上去量一下LID,把这个问题还忽视了

网友:
LID是正常的,不然电流不会到0.05了

网友:
量一下 EC 跟南桥的通讯  是不是有断线什么的

网友:
南桥的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觉得断线的可能性在里面 你找个测试点 看南桥发出来没 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
南桥输出信号等于0V,感觉应该是EC到南桥断线了,真不想再搞了,脑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