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a N5110 两声内存报警维修

楼主(2015-06-01):
  最近比较忙 啊。都没有时候写。现在给大家奉献上最近的一台机器戴尔的N5110。
  话说机器拿来的时候是内存报警嘟嘟两声不停循环。拆机后点了下居然好了。以为赚到了。呵呵。刚刚高兴着装机。结果却是晴天霹雳 啊。又开始报警了。好吧拆机擦了无数次内存还是一样。更换cpu 内存还是一样。现在的机器都是内存直接通CPU的。所以为了防止走歪路最好还是不要怕麻烦把最基本的给办法给去掉了。那么好吧。更换了都无效那就刷bios吧还是一样。哎。心都碎了。碎了以后只能在拿起来更换思维维修了。开始测量所有供电基本都正常。那就测量总线吧。期间忙没有时间拍测量的数据图。检查的时候发现SMB_DATA 和PCH_SMBDATA阻值偏低。

去掉q2001后发现还是有点偏低。只不过SMB_DATA有点接近正常。RN2003更换排阻后正常了。好吧在来检查PCH_SMBDATA。正常是无穷大的。因为没有上内存和附件。但是测量的时候发现有400多欧姆的阻值。可是既然没有附带物件也没有连接的地方怎么会有阻值的呢。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之前都能点亮。所以最有可能是板层有窜线或者板层哪里有老化了。那就只能切断RN2007后面的线了。发现阻值正常了。不想去查是什么问题了。直接切断所有和PCH_SMBDATA的连接线。 在飞线机器点亮。测试了一天好的。收钱呵呵。
  亲爱的各位同志们帮我加加分哈哈哈

网友:
同志们帮忙顶顶哈

网友A:
不错  还好到的地方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还好到的地方不多

是啊 。兄弟帮忙加加分哈

网友B:
楼主厉害 这个问题貌似很少见  学习了

网友C:
这样的机器,不多说,加分

网友D:
这样也行?  学到了。
咱都以为板层废了就要换呢

网友E:
看来最近收入不错?天热了,电脑开始升温了,好事呀?

网友F: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啊!

网友G:
厉害,还好dell的机器会报警能让我们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H:
恩 不错 学习了,,,

凤城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这个问题貌似很少见  学习了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器,不多说,加分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行?  学到了。
咱都以为板层废了就要换呢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最近收入不错?天热了,电脑开始升温了,好事呀?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网友I:
牛B呀,哈哈,是我就显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啊!

那也是没有办法被生活逼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 不错 学习了,,,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还好dell的机器会报警能让我们大概知道哪里的问题

恩是的这样快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帮忙加加分吧兄弟

今天的分数早上都用完了,明天通知我我再加吧!

网友K:
这种维修值得加分    不过今天就剩1分了   不要嫌少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B呀,哈哈,是我就显卡了

如果没有报警我还真有可能会去做显卡的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的分数早上都用完了,明天通知我我再加吧!

哦好吧。有来有往。记得就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种维修值得加分    不过今天就剩1分了   不要嫌少     哈哈

多少都是心意。有这心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多少都是心意。有这心就行了

记得明天通知我呀?上午,不见不散 我有10分的

网友:
最近都是比较忙

网友L:
怎么没有传一张亮机图,直接就找到总线的问题,哥们神了。

网友:
。。搞不懂说的啥子

网友:
SMBDATA中文意思是啥子

网友M:
内存还是比较好修了,现在遇到都是什么都有但不跑码

网友N:
帮你加分了楼主,PCH_SMBDATA正常为什么是无穷大呢?不是还有个上拉么?我怎么突然凌乱了,请楼主解释,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板层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也是没有办法被生活逼得啊

没有压力就能简简单单成功,这样的事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明天通知我呀?上午,不见不散我有10分的

呵呵谢谢呵呵

网友:
那道也不是很忙的。主要是机器头大的比较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怎么没有传一张亮机图,直接就找到总线的问题,哥们神了。

还有很多机器要修呢。而且老板还在旁边。下次注意了。都说是内存报警了更换了内存和CPU 检查了电压。最好的办法先找总线了。至于运气那是好了点。正中要害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内存还是比较好修了,现在遇到都是什么都有但不跑码

是啊 。你是学员还好。你要是工作了要被看白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很多机器要修呢。而且老板还在旁边。下次注意了。都说是内存报警了更换了内存和CPU 检查了电压。最好 ...

哈哈,我来了,马上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帮你加分了楼主,PCH_SMBDATA正常为什么是无穷大呢?不是还有个上拉么?我怎么突然凌乱了,请楼主解释,共 ...

呵呵我都是用二极管档打阻值的。用电阻档的话来回切换麻烦。我记的二极管档是显示1900以上了,所以错误写了个无穷大了。不好意思。思想传递错误了。

网友O:
是内存没有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内存没有过吗

恩是的,银牌维客也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P:
给力的信号级维修

网友:
wo我去看都不看的直接来刷分了。至少大概总要知道这个是在写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给力的信号级维修

说实在的这个不属于信号级的,真正的信号级是在桥和BIOS软体CPU信号维修的情况下使用信号级维修

网友Q:
好厉害,终于彻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好厉害,终于彻底解决了

哥们给加加分哈呵呵

网友R:
这里出问题的真心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里出问题的真心少呀

以后遇到了多测测呵呵,反正也就那么点时间

网友S:
我手上也有这机,不定时白屏,今天拿出来试又没见白屏了,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手上也有这机,不定时白屏,今天拿出来试又没见白屏了,晕死

白屏时立马测屏上供电。或者动下屏。这机器显卡也是很容易坏的。谢谢帮我加加分哈呵呵

网友T:
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U:
这种问题笔记本坏的比较少,主板特别多

网友:
兄弟帮忙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飞线会不会不稳定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种问题笔记本坏的比较少,主板特别多

是的,看到的是很少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少啊    难度也大

网友:
没分给你      帮忙给 顶一下吧

网友V:
这缺供电还是信号呢

网友W:
2声报警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X:
好帖子,学习了,也收藏了

兄弟帮忙加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缺供电还是信号呢

缺信号,你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W:
2声报警的还真没遇到过

兄弟帮忙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谢谢分享  学习了

兄弟帮忙几个分贝

网友Z:
排除一般的问题,静下心来修确实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Z:
排除一般的问题,静下心来修确实很重要

是的。平时机器多的时候越修越头大,最后都没有修好,反而心境就都修出来

网友AA:
分析的很不错,上次碰到过是屏线松 了也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分析的很不错,上次碰到过是屏线松 了也是报警

屏线松了一般是8声和7声报警。插拔主板和屏上线不行吹显卡基本都能知道啥问题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恩 不错 学习了,,, # P$

求加分加分

网友AC:
现在加不起了时间太长了  不好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现在加不起了时间太长了  不好意思哦

o hehe我都没有留意到呵呵

网友:
好东东,看看书,收了,我OKB

网友AD:
我飞钱总会断,以后也要学楼主用热熔胶啊

网友AE:
这样也修好了,楼主技术不一般呐

网友AF:
有图纸,有真相,真是励害,

网友AF:
值的学习呀,台式机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好几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飞钱总会断,以后也要学楼主用热熔胶啊

飞线后肯定是要固定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样也修好了,楼主技术不一般呐

只能说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有图纸,有真相,真是励害,

兄弟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值的学习呀,台式机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好几 次。

台式机我搞的比较少了要向你学习了呢呵呵

网友AG:
佩服,这种故障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学习了

网友AH:
我的第一时间就感觉是显卡啊

网友:
板层有问题啊 ,这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这个问题都被你修好 了,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DELL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佩服,这种故障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谢谢分享

只是运气好了点兄弟帮忙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好样的,兄弟,加油

给点动力帮忙加加分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的第一时间就感觉是显卡啊

显卡报错声音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电流更本没有到显卡。

网友:
不错,没有走弯路

网友:
兄弟加加分吧呵呵

网友AJ:
厉害 胆大心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需要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厉害 胆大心细 学习了

以前经常说做维修要胆大心细。还有个脸皮厚哈哈。

网友AK:
只要是有图纸就是好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只要是有图纸就是好修 呵呵

图纸固然重要,没心境那和没有事一样的

网友:
太厉害了,这样的问题也能修好。

网友(2015-07-03):
好牛的样子。  还回去量信号    收藏了  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