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华液晶电视LCD37P08指示灯亮,但不开机 急

楼主(2015-06-01):
乐华液晶电视LCD37P08指示灯亮,但不开机,测得电源板输出只有5VSB和3.7VSTB电压,其他的电压没有输出这问题是那块板的问题,按照网上教程检查电源板Q3,Q4,发现Q4短路,换掉了,但还是一样,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没有高手吗,都没人回复啊

网友:
电源模块,你的福电源没问题,在主电源

网友:
肯定电源坏了
多测一下板子

网友:
只产生一组电还有12V没有呀怎么能亮呢

网友:
学习中,望解决

网友:
智能板吧?3.7是不是低了?

网友(2015-07-19):
PFC电路没有工作,查供电和输出,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同求

网友:
查查170V升到时380左右的电路有没问题,还有开启电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12V24V开启电路开启信号正常不,可以人为把初级有一个13V-18V开启电压是用光电和一个三极管开启的,把这个电压直接接通,看看其它电压正常不,如果都正常了,机器还是不亮不开机的话,就有可能是主板的原因了,楼主慢慢找下,用这个方法修个N多台电视机了

网友:
专修液晶电源板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板,看一下PFC电路有没有工作!

网友:
重点检查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