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主板, 开机掉电,022A掉电,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量了一下短路,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5-06-01):
联想Z485主板, 南桥上面有三个电容量了一下短路,是正常的吗,有这主板在手的朋友,帮我量一下,  修过这主板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不正常吧    知悉看看吧

网友:
是短路还是阻值小啊

网友:
电流那么小,看看有没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短

网友:
以前我就没有修好     现在知道了

网友:
是正常的 这个桥装上板都这样

网友:
楼主:用电阻档  测一下 阻值 吧。

网友:
S0电压没转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