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主板维修

楼主(2015-06-01):
同行送来一块主板说是一美女的电脑,头一天正常使用关了机第二天无法开机 询问过没进液体。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也能触发上电到0.6左右三秒钟掉电。测试了下各个电感发现没有CPU和内存供电 。 找了份U460图纸,开始看开机时序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3214558/QQ/WinTemp/RichOle/[D~JFZZR@VM%605R%25MEX1M)3S.png查到最后发现没有1.5VS,追踪到Q34与Q33的1.5VS和1.5V都没电压  看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3214558/QQ/WinTemp/RichOle/%60EQYL~$E]33L$9N~)%60]SIV3.png开始查1.5v来源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3214558/QQ/WinTemp/RichOle/[I@L4FG4B5Y)G(%7DTUZA507J.png1脚来自SYSON开启正常 测4脚VDD +5valw  尼玛不正常压再测10脚也没有电压开始笑了问题估计就在这顺手测量了PU601  4脚和10脚发现+5valw正常 表示PU501的+5valw可能断线了 直接飞线   从PJ403连线到PC512接好开机触发了 维修到此结束!!!顺便附上U460图纸  版号LA-5941P 联想U460

网友A:
没看看里边有没有美女的写真啥的,共享一下子

网友:
怎么乱码!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B:
不进水线怎么会断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进水线怎么会断掉的

我也纳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看里边有没有美女的写真啥的,共享一下子

同行拿来的只拆来了主板哦    想看也没这眼福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拿来的只拆来了主板哦    想看也没这眼福哦  哈哈...

你可以说怀疑硬盘有问题,需要拿过来看看

网友:
前两天刚修了这么一个机子,我的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看都看不懂都是乱码

网友:
头都看晕了。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