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出CPU供电,大神指导指导啊

楼主(2015-06-01):
G470不出CPU供电,果断测试PROCPWRGD无电压,怀疑南桥坏,换掉南桥之后还是一样,95831断开24脚电阻CPU电压能出,南桥25M晶振正常。

网友:
为什么直接就动南桥了,动桥要谨慎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哦

网友A:
排除BIOS后  查桥的工作 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BIOS后  查桥的工作 条件

刷南桥BIOS?

网友:
我有台V470也是一直不出CPU供电

网友:
向前辈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Q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精心修笨笨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一星学徒

网友:
电流跑多少
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精心修笨笨

主题
帖子

电流跑多少

网友:
是集显电压吧?这个是过了显卡再才有的

网友:
ACER上面就试过,不出集显电压。换了显卡OK

网友:
CPU供电不出,先换CPU试试-----再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基本电压,-不行的话刷BIOS。再不行就再换个桥、、、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BIOS都要查,别太早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