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问一下这个主板上那个是保险啊

楼主(2015-06-01):
冠捷显示器  LCD  保险是那个

网友A: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电源口旁边小块黑的  是保险

网友:
保险都不认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电源口旁边小块黑的  是保险

刚开始学习   谢谢啦  找到了

网友B:
现在显示器到时通电了  可是现实4秒钟就不亮了 但是指示灯还亮 测试灯管没事  这个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是吧

网友:
你可以看下标号F就是保险一般都是在电源接口旁边

网友C:
维修电源板 要当心 高压

网友:
看看电容有无鼓包漏液,修电源小心电容里的电,用电烙铁插头两个脚放下电吧

网友:
绿电容旁边那个小黑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修电源板 要当心 高压

被电了就长教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被电了就长教训了

哈哈  确实 电电更健康

网友:
电容旁边烧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确实 电电更健康

话说 修显示器等等的电源板我都没有炸过 即使是被雷打了 我上电之前就有测,也没有串灯泡就直接上电 只要不短就上电,然后就在前天,一个电磁炉邻居的 不想弄非要叫我帮他看下 测都没测就直接插上啪的一下我电闸跳了,连外面电表的空气开关都跳了,一测零火线阻值6吓死我,拆开里面的那个三腿晶闸管短路 大整流桥也短路了我就换上去呗 打值好的不短路了 上电不过电,整流桥出来300多的电压了,我就去测 上电测试还没测几秒钟 啪的一下火光四溅把我店里的插座闸又跳了,还好这次没有跳总闸,只是插头的 都跳了,一测又短路了,不修了 直接跟他说修不了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买来的芯片有问题,因为听说电磁炉的晶闸管太多的假货 我也懒得去找别的了,小心脏受不起惊吓  怕又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 修显示器等等的电源板我都没有炸过 即使是被雷打了 我上电之前就有测,也没有串灯泡就直接上电 只要 ...

一般不常修的 我都不修

网友:
这不是个逗逼吗?

网友:
电容旁边黑色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显示器到时通电了  可是现实4秒钟就不亮了 但是指示灯还亮 测试灯管没事  这个问题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是 ...

试试看改改高压条

网友:
红箭头值得就是

网友:
小心触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