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教程

楼主(2015-06-01):
晶振的分类
(1)        时钟晶振  频率 14.318MHZ
(2)        南桥晶振  频率 32.768KHZ (实时时钟,不加外接电源和电池的情况下可以测到)
(3)        KBC(键盘芯片)晶振  频率 8MHZ  10MHZ
(4)        声卡晶振  频率 24.576MHZ
(5)        网卡晶振  频率 25MHZ或24.576MHZ
晶振好坏的判断
(1)        压差法(两个引脚有压差,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可以测得)
(2)        波形法(用示波器可以测得两脚的波形不同)
(3)        量阻值(测两脚阻值应为无穷大,不能短路相通)

注意:有电压不一定有波形,有波形一定有电压

如果晶振损坏,时钟产生不了,南北桥都不能工作

晶振的代换原则
原值代换

网友(2015-07-14):
挺好的,感谢分享。

网友(2016-03-08):
讲的不够详细,   不过还是谢谢了